MODBUS通讯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2-27):
请教下大师们,我有一个温控仪表,一个PLC,想通过PLC读取仪表的数据。其中仪表支持的通讯协议是MODBUS ASCII,而PLC支持的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请教下,这样是不是不能进行通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转换????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仪表是台达的,昨天研究了下参数,发现里面有一个是ASCII与RTU模式的切换,这个仪表应该是支持这2种协议的。

网友A:
一般plc都支持Modbus ascii 和rtu的,请再仔细看看手册,实在不行的话用基本发送指令按照ascii的规则发送指令试试。我用基本指令(台达plc)按照rtu的格式发送过,跟仪表通讯很成功。

网友B:
可以根据ASCII格式编写通信程序就可以了,相当于自由协议程序了。

网友C:
台达可以通过M1143的通断来转换

网友D:
自己按照协议编写吧。

网友E(2018-08-05):
同求啊,通讯搞得头大了。

网友F(2018-10-10):
引用 网友E:
同求啊,通讯搞得头大了。

不编程. 用这个帖子 里介绍的 modbus 主机代理,  可以转换ASCII 与 RTU.

网友G(2019-06-2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H(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

网友I:
Kepware 的 Manufacturing Suite 以实惠的价格为工业专业人士提供了一组全面的驱动。其中包含对制造行业较常用的 150 多个驱动程序的访问。Manufacturing Suite 使您可以自动连接车间的设备、向这些设备读取和写入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充分集成到 HMI、SCADA、MES、Historian 或 ERP 系统。我们的软件高度可靠而且简单易用,可确保其快速安装并无瑕疵运行。

KEPServerEX 为套件以及添加到套件的任何额外驱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系结构。有一个进行管理的通信服务器、一个命名空间,以及一组诊断。这就是 Kepware 排名靠前的原因。

网友I:
MQT-802适用于有设备监控需求的领域,可将Modbus串口设备通过有线方式传输至博云控平台或者其他支持MQTT(阿里云IoT、百度天工、EMQ、AWS)的第三方云平台,客户可以通过博云控平台或者第三方云平台远程查看现场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报警信息,并可以对现场设备做出及时的响应或控制。
数据采集:Modbus RTU/ASCII主/从站;

传输方式:有线;
MQTT发布/订阅:使用发布/订阅消息模式,提供一对多的消息发布,网关MQTT传输协议,数据格式为JSON,可自定义发布数据的JSON格式;
多种数据发布模式:新数据推送方式和周期推送方式可选;Modbus属性名称格式发布,有效缩短设备投运时间;
数据加密:支持TLS加密;
远程更新:远程升级网关程序、更新网关配置或重启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