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z(p).mbrw哪位大神帮忙讲解一下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16-02-27):
,大神帮帮忙,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A:
MBR,即主引导记录,是对IBM兼容机的硬盘或者可移动磁盘分区时,在驱动器最前端的一段引导扇区。MBR概念是在1983年PC DOS 2.0支持硬盘后才有的。[1]

MBR描述了逻辑分区的信息,包含文件系统以及组织方式。此外,MBR还包含计算机在启动的第二阶段加载操作系统的可执行代码或连接每个分区的引导记录(VBR)。这个MBR代码通常被称为引导程序。

由于MBR分区表的最大可寻址的存储空间只有2Tb(232×512字节)。因此,在大硬盘出现的现在,MBR分区方式逐渐被GUID分区表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