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irect link USB通过人机下载程序连不上

楼主(2016-02-27):
用的是台达DVP-ES2系列plc 人机是DOP-B10,人机与plc通讯正常,就是不能通过人机和PC连,一下载程序就说USB未连接,请高数指教

楼主:
高手快来吧。。。。,。。。。。

网友A:
那个型号,具体点,好像台达不支持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型号,具体点,好像台达不支持穿透

DVP32ES2和DOPB10S411,应该支持吧

网友B:
你的人机软件是最新版本吗?新版DOPsoft2.00.04,(可以到中达电通官网去下载)另外USB线是台达原装线,还是用的打印机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人机软件是最新版本吗?新版DOPsoft2.00....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屏里的USB方式设成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