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仪表故障常用的方法

楼主(2016-02-27):
常用查找仪表故障的方法有以下八种:
1、直观法
凭手、眼、耳、鼻来直观找出故障部位。如断线、虚焊、元件碰、插件接触不良、元器件过热、打火冒烟、有焦煳味、机械传动部件缺油磨损、间隙过大或轧住、异常响声等。

2、电路参数测量法
用万用表测量电路各点的电压、电流、电阻值,与正常值比较来确定故障部位,必要时可与新的整机比较来判断故障。

3、切断法
把可怀疑电路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切除,逐步缩小故障查找范围,如工作电流过大或有短路故障,可把一部分电路从整机中断开,看电流变化来判断这部分电路是否正常。

4、短路法
对于干扰、自激等故障,可把电路中某两点暂时短路。短路后故障消失,说明故障在短路点之前,反之则在短路点之后查找。欲短路的两点之间若直流电位不同,应通过适当容量的电容器短接。

5、替换法
对怀疑的部件、插件,可用正常的同类件替换其工作,目的主要是缩小故障查找范围,有故障的元件可在替换中发现。

6、信号寻迹法
根据待修仪表,选用不同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或人为干扰及阶跃信号输人仪表,逐级观测信号在电路中的传输情况,如电压或波形,来判断故障。

7、波形法
用示波器观测仪表电路和部件的波形,并与正常波形比较来判断工作是否正常。

8、测试仪器检查法
使用专用测试仪器对仪表整机或部件进行测试,常能有效査出故障,并能提高修理质量。

相关阅读
仪表工怎样提高排除仪表故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