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3-B伺服编码器电缆制作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16-02-27):
我负责维护的产线伺服比较多,其中编码器电缆好多在活动的拖链中,所以电缆更换频次较多,领导想降耗让自己制作编码器电缆。说实话,兄弟之前真没焊接过这个,想请教兄弟们焊接MR-ECNM接头要什么工具吗,什么型号的?我看手册上写的:357J-50447,可是查不到这个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建议楼主中间的线截断,插头上的线不要动,但是接头需要处理好!

网友B:
思路一变天下宽。

楼主可以学习一下电话机上的螺旋形的线缆方式,这样的方式线缆拉拽的韧性好,其线缆两端的接插头坏的几率就大大减少,这样的结构形式在箱式液体装车发货系统的静电消除器中应用的非常广泛。

楼主(2016-10-07):
报了一些工具和备件,自己焊了几根,还可以,能用,就是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