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步科宏指令累计时间!!

楼主(2016-02-27):
请教个问题:步科宏指令累计本次运行 天 时 分 秒 怎么写代码?

读取LW9034.9035吗?

然后呢......?????

求大神回复啊!!!

网友A:
这个有很多种写法,不一定要用宏指令,可以利用本身就带的时间减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何必一定要用宏指令呢?

网友B(2018-01-05):
是呀经济考核结果

网友C:
用宏指令,配合定时器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