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热电偶发射信号控制开关

楼主(2016-02-27):
如题,请教各位高手大佬,如何让一个热电偶受热后能够自动发射信号,大约10米范围,使一个开关打开,热电偶冷却后再自动控制开关关闭呢?

网友A:
好像可以通过温度表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B:
嫩说的功能,热电偶实现不了。

倒是双金属温度计能够实现,双金属的性质就是如此,如果不明白可以拆卸个饮水机看看。

热电偶只是一个非常微弱的温差热电势合金特性,其即使两端温度差在一千度以上,输出的热电势只有几十甚至几个毫伏电压,其微弱的信号还不如一个220V电缆的电磁干扰信号大,这样的结果怎能输出开关信号???

如果实在需要热电偶的测温方式,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就需要组建一个控制系统,热电偶、温度数显控制仪、线缆、开关、若实现发射功能的无线电方式还要无线电发射器、无线电接受终端或者带有无线终端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