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modbus通讯

楼主(2016-02-28):
安川G7在设定频率控制利用modbus

通讯时b1为2时报通讯等待中是不是变频器没有通讯功能。

网友A:
是不是通讯参数没有设对!线接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讯参数没有设对!线接的对不对

设置参数时(设b1为2频率通道为modbus)

机器报警在机器通讯自检为pass正常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B1显示为2 的时候会显示CALL,表示通讯等待中。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B1显示为2 的时候会显示CALL,表示通讯等待中。----------------------------------------------------------------------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是报通讯等待怎么解决?!

楼主:
这种机是老机型没有通讯功能现在采用脉冲输入,采用PLSY指令时最低为频频率0时变频器一直为18rem当输入转速为19rem时显示19rem总不能为零。不知什么原因,望指教。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G7报通讯等待可能是参数没设置好或者接线有问题,G7有通讯功能;

  采用脉冲输入,低频率为0,但实际显示18rem可能是滑差补偿或者干扰造成的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