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老中断和中频炉有没有关系呀

楼主(2016-02-28):
楼主公司有一条生产线改造后新加了几台设备,用的DP通讯,最近发现有时候经常会掉线,会不会是中频炉的干扰问题?中频功率1500KW,可控硅逆变,独立变压器,会不会是谐波之类的原因呢

网友A:
DP网络设备,通讯线是否与动力分开走,有无串金属管;DP通讯距离有多远;现场是否有腐蚀环境或其他影响设备的一些原因。

解决方法:通讯串金属管且与动力分开走;如传输距离远,加中继器;检查网络终端设备是否完好;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是否会对通讯造成影响。

网友B:
可以尝试把炉停了,通讯正常不正常,然后在开炉后,是不是通讯中断

网友C:
个人建议加装OLM光纤链路器,绝对没干扰。就是成本高。

本人厂内中频炉附近也有设备,我们做的都是OLM

应用至今,无干扰。

另外,你的DP线距离怎么样,个人感觉,你的接地系统不好,供电电源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加装OLM光纤链路器,绝对没干扰。就是成本高。...

中频变压器接地装置距离钢构较近,请问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平凡的世界CEMENT  个人建议加装...

应该有影响,楼主可以选择铠装电缆,是不是屏蔽效果好点啊

网友D:
肯定有影响。做好接地,降低通讯率试试。

网友E:
建议:

1、DP头金属外壳单独用一根线直接连接到机柜背板接地,曾经也遇到类似问题,通过此办法解决;

2、尝试降低通讯速率

网友(2016-05-07):
有影响,先降低通讯速率看看。

网友F(2016-06-10):
DP头是不是松了接触不良。。。

网友G:
DP通讯距离50m 中继器距离1000M,接地抗干扰很重要,单独接地处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