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e 程序在运行时流程需要减少或者增加一次,这个指令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2016-02-28):
 omron Cp1e  程序在运行时流程需要减少或者增加一次,这个指令应该怎么写呢?

 omron Cp1e  程序在运行时流程需要减少或者增加一次,这个指令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编程的结构了。如果你是把各个流程写成子程序,分别调用,那么你只要在主程序里面写再调用一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