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如何实现节能降耗

楼主(2016-02-28):
   异步电动机如何实现节能降耗: 异步电动机是工矿企业必不可少的生产设备,而发电厂更是不可缺少的。所有的泵、风机类的转机设备,都是由异步电动机做拖动设备的。一个电厂一台机组就有高、低压异步电动机数十台,如陡河发电厂最小的#1机组也有50台左右,这还不包括几十台电动门用电机。如此众多的电机要在运行中注重节能降耗,增加企业效益应该是很可观的。问题在于如何降低电动机能耗,提高电机的效率,以增加经济效益,下面就针对异步电动机的总损耗的组成及有效减少损耗进行分析研究。
     一、异步电动机能量损耗的组成
     1、铜损耗:定子铜损;转子铜损;杂散损耗。
     2、铁芯损耗。
     3、机械损耗:通风损耗;摩擦损耗。
     从以上列出的异步电动机能量损耗看,铜损耗和铁损耗我们在检修中是不宜改变的,它们是由设计决定的,而机械损耗是可以改变的。异步电动机一般来说级数少的即转数高的电动机机械损耗较大,铜损耗较小;而级数多的即转数低的电动机铜损耗占的比例较机械损耗就大。所以,我们要降低电动机的能量损耗就要从减少电动机的机械损耗入手解决。
     二、减少电动机机械损耗的主要方法
     减少电动机机械损耗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
      (1)采用高效率的风扇(如机翼型轴流风扇);
     (2)调整风罩与扇叶外圆之间的间隙;
     (3)轻载电动机适当缩小风扇外径;
     (4)采用高质量的轴承;
     (5)采用优质润滑油;
     (6)提高电机装配质量;
     三、减少电动机机械损耗的具体措施
     (一)调整电机风扇以降低机械损耗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通过改变风扇尺寸进行节能:大家都知道电动机是把电能转变成机械能的设备,在转换过程中要产生损耗,这些损耗是以热的形式出现的,它使电动机发热。定子绕组有电流流过后产生铜损耗,经槽绝缘材料把热传导给定子铁芯,再由定子铁芯传给电机外壳散发到空间。转子的热量是由转子铝耗及其摩擦产生的,它传给转子铁芯和内风扇表面,靠内风扇搅拌使热量散发在电机内空间,再传给定子铁芯、端盖、机座,定、转子这两股热量均由外风扇吹散。因此,外风扇风量的大小是决定电动机的温度不能超过其绝缘材料等级所允许温度的关键。
     国家标准规定了各种绝缘等级的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条件下的允许温升,要求电动机中最热点温度不允许超过其绝缘等级的极限温度,而电机常用绝缘等级如下表:
     其中:允许温升=允许温度极限—环境温度规定值—热点温差
     绕组的热点温差是指当电动机带额定负载时,绕组热点的稳定温度与绕组平均温度之差。
     表内数值单位皆为摄氏度:
      绝缘等级     允许温度极限  环境温度规定值   热点温差    允许温升
      A级            105              40                    5              60
      E级            120              40                    5              75
      B级            130              40                    10            80
      F级            155              40                    15            100
      H级            180             40                     15            125
     当电动机处于空载或轻载时,电动机总损耗要比额定时小,而风量与电动机总损耗成正比关系,所以风扇处于“大马拉小车”(因为通风损耗与电动机转速恒定,故通风损耗不随负载变化,所以这时应降低风量来减少电动机的通风损耗)。改变风扇叶形状可以降低风量,但比较麻烦,不如直接减少外风扇叶直径来降低风量更简便些。我们知道风扇本身的机械损耗按扇叶直径的4—5次方成比例,而风量随扇叶直径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减小扇叶直径时,风量降低不多,而通风损耗却降低很多。
     由于外风扇的冷却风量减少,使电动机温升上升,但仍能保持电动机温升在绝缘等级允许的范围内。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外扇叶直径缩小电动机机械损耗降低,又会使电动机温升进一步降低。尤其对于2,4级这样高转速的电动机,当风扇外径缩小14%—16%时,通风损耗下降20%—40%。另外,改变扇叶直径的同时,要相应改变挡风板或风扇罩尺寸,使它们互相配合的尺寸符合规定。风扇叶与风扇罩的间隙不可过大,一般在10—15之间,过大会增大高压区回流到低压区的漏风损耗,同时要保持扇叶与风扇罩之间原有的角度,其作用是使进风的一部分动压力转变为静压力而减少损耗。当然,我们还可以在温升许可的范围内,为了降低风扇的风量亦可降低风扇的等级来使用。比如8号机座用的风扇经过调整和修整可使用在9号机座轻载的电动机上,这样就可使9号机座轻载的电动机降低机械损耗,并使温升提高些来提高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
     (二)减少摩擦以降低机械损耗
     电动机轴承的正常运转、噪声、振动、过热、寿命等因素均与合理选择润滑脂有关,目前通常是选用3号锂基脂为好,可以降低机械损耗,不过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性能优越的润滑脂,如:国产‘中小型电动机轴承润滑脂’其性能经有关部门测试达到日本JIS2220—80滚动轴承润滑脂的标准,接近瑞士SKF65C润滑脂的水平,含杂质极低,价格与3号锂基脂相当。再有当前在市场上出现的美国艾索润滑脂性能也不错。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这些性能不错的润滑脂来改善电动机的运行状况以降低机械损耗。做为电动机专业检修人员我们还可以在合理选用轴承上下功夫,也可以节能降耗;既然我们以经知道级数少的电动机机械损耗大,级数多的电动机机械损耗校我们就可以在修理电动机时有选择地使用轴承。例如,在高转速的电动机上我们可以使用进口轴承或国产高级别的B、C级优质轴承使损耗降到最校而在低转速的电动机上我们可以使用国产中高级的轴承C、D级,这样在轴承上我们就可以省下一笔资金,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三)提高功率因数以降低机械损耗
     发电厂里的转机拖动设备95%是交流异步电动机,而交流异步电动机是低功率因数的设备。如果提高其功率因数可以充分发挥供电设备潜力,同时又可降低生产成本和节约电能。下面,就如何提高功率因数的问题我们进行讨论。

网友A:
铜损:采用常温超导材料,降低铜损

铁损:采用高磁通磁钢作为导磁媒介

气隙:高精度机床加工将气隙做到最小。

网友B:
这个方法确实很多!

网友C: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已授精处理

网友D:
樓主所提的節能好像在自動化的應用都沒有提到 如何降低啟動電流及額定電流才是本篇文章重點 這樣就授"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樓主所提的節能好像在自動化的應用都沒有提到 如何降低啟...

理论层面和实际应用可以做区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樓主所提的節能好像在自...

這不是理論 而是異步電機生產廠家對電機生產品質的規範 包括材料選用 如銅料  如繞線工藝 這是可降低電機的阻抗 降低電機的無效功 如油酯 好的油酯可有效散熱 結果都相同可節能 這些都是跟我們做應用無關  不知這樣解釋你滿意嗎?

网友D:
看起來工控網的水平低落 這麼好的一個題目 "節能" 竟然無法引起大家的重視 樓主在專家排行榜排第五 也不敢參與討論 顯然此文章也是複製過來

真的不知工控網專家的認定及精華帖的定義又怎麼來???!!!

网友D:
電機你只要給電他就能動 但是怎樣動怎樣的停止 這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因為這裡有變頻器 矢量變頻 伺服驅動器 如何讓10KW電機 用來做功是9KW 而非用來發熱是9Kw

网友E:
交流异步电动机应用十分广泛,其节能大体包括传动系统的节能,以及电机本身的节能。

网友E:
就电机本身来讲就是选取高效电机,抵压电机应选YE3以上电机(二级能效)

网友E:
就电机传动系统而言,主要考虑功率因数、负载匹配和传动机械效率。

网友E:
楼主所谓“提高功率因数以降低机械损耗”的观点是错的。

提高功率因素一是采用“自然功率因数”(即电机本身功率因数)高的电机,如以同步电机代替异步电机。这可以降低电机本身铜损。(注意不是机械损耗)

网友E:
另一个是提高供电线路的功率因数,通常所谓功率因数补偿,这减少的是线路的铜损(也不是机械损耗)。

网友E:
负荷匹配即避免“大马拉小车”,为什么ni。因为电机的“自然功率因数”和效率,与负载率有关,在额定负荷下有最大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即电机额定值,轻载下是达不到额定功率因数和效率的。具体的负载判定国家有相关“经济运行”的盘踞。

网友E:
剩下的就是效率了(电能有多少转换为有用功---机械能)。

概念清晰,什么情况节能,什么肯定不节能就容易判断的多。

比如制动方式再生制动要比能耗制动技能,采用电机张力同步可定比电磁离合器控制电机速度差节能。

概念清晰了,就可以用公式来估算节能效果,提出节能评估具体方法和判据。作为项目验收依据(注意所有节能效果是对方案前后的实际可靠计量为依据,而不是表格文档数据)。

网友E:
遗憾的是,天天喊节能,有谁具体做,并取得成效呢?

节能处理不讨好,假数据从车间到。。。不说了,鬼才相信那些节能项目的资金的第三方评估呢?

网友D:
同一規格的電機 可能每一顆電機的電流都不一樣 這就是樓上所說得的結果 也許大家很難想像加裝一顆編碼器就能節能10% 當然須配合矢量變頻

网友F:
节能都是不节钱的东西!

网友G(2016-04-12):
节能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不衰的话题,也就是花钱省钱。

网友H(2018-07-01):
考虑合理的生产工艺,配套合理的驱动方案,选配合适的电机类型及功率,其次是工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