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龙门刨床电路图

楼主(2016-02-28):
求大神画一电路图,用接触器控制,2个电磁离合器控制前进和后退,2个电磁阀控制抬刀和进刀,行程开关控制2个电磁离合器,一个按钮控制自动运行停止,2个按钮控制自动运行,2个按钮手动控制前进和后退,还有刹车离合一副,刹车到位后顶一行程开关。不用plc.只画控制部分。原配线被人搞乱了。小弟新人无分酬谢望大神垂怜。

网友A:
如果真是一台龙门刨床,这种方法不可取,第一刨床台面是主动力还必须是调速的。你所要求这种控制方法上世纪30-40年代德国、捷克和苏联所生产龙门刨床有接触维修过老古董了。绕线式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调速极大的电老虎,电磁离合器每3个月到半年更换一次,现在电气自控环境,你的设想不可想象,就是这个离合器你也无处可找?现在的龙门刨台面控制实用的最多的直流电机+电子直流调速控制器。如果还是这种想法真是落伍到了不可想象,如果有幸遇到这种机床要维修,这台机床应是收藏品了,半年的用电量就可换新的了,包括设计、人工费。

网友B:
龙门刨床是典型的电路图,任何一本机床电器控制的书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一台龙门刨床,这种方法不可取,第一刨床台面是主...

首先调速是机械档位,再是离合调整方便虽不及直流电机或变频器,但简单易用,倒是老古董了,50年代波兰出的,机械部分坚固耐用,厂主(ˇˍˇ) 想~用一阵看看。

网友A:
你想的太简单了,其他的都能调节,最难调节的是控制台面正反向电磁离合器。每换一次不同类型加工件就要调节离合器非常不安全故障大大的,过松台面可轻易冲出台面导轨,过紧台面冲击度不是一点点。如果是5米台面,100KW的交流异步电机,加工件1吨。告诉你简易的不牢固车间都可以给你震塌了。不加工工件作为收藏品玩玩展示还可以的!老古董机床作为主力机床得不偿失!费电量太大认为机械部分可用,不想改动传动部分,可将其中一个方向离合器摒死作为扭矩保护,将台面接触器换向部分以及电机控制部分改成变频器换向调速控制,电机散热另加强制散热风扇。其他的也就只是一般的接触器控制就是比较简单的了!想想100KW大电机每天工作不算多8小时,一个月的电量是多少?一个小时就是100多元,半年下来换一套控制装置绰绰有余。还不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C:
工作台往复运动是关键,其次是刀架抬刀

网友D:
这个龙门刨床可以改为交流变频控制了。非常合算了。交流电机用55KW的就可以了。我们曾近用在12米刨床上面也非常可靠了。抬刀控制用全波抬刀,半波保持了。这样抬刀线圈的使用寿命就大幅度增加了。如果需要整套PLC改造图纸也可以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