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19.20两个信号是怎么使用

楼主(2016-02-28):
安川驱动器的19.20两个信号PCO/PCO说是原点输出信号,不知道怎么使用,求大神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2017-08-01):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维修中的MM4系列变频器

网友B:
这个是编码器Z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