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线设置

楼主(2016-02-28):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默认频率给定是0到10V对应0到50Hz频率输出,如果是1到5V对应0到40Hz频率输出的话,如何设置P0757、P0758、P0759、P0760四个参数,变频器的说明书上的内容看不懂,所以请教高手?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可以把说明书一并上传以方便大家查看和解释、

网友:
不知都是啥,发出来看看

网友B:
那就将你所要的1到5V对应0到40Hz频率输入到P0757、P0758、P0759、P0760对应的参数中。

网友C:
那你就进行标定被,P0757、P0758原来是0V-10V你改成0-5V,原来P0759、P0760是0%-100%(100%就是50hz),算一下40hz是百分之多少,把P760改成那个百分比。

你可以尝试一下,具体也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