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触摸屏

楼主(2016-02-28):
请教:信捷触摸屏怎么修改PLC参数,比如时间。讲的具体一点,最好有图文,谢谢

网友A(2016-04-09):
楼主提的问题太笼统了!

不同品牌的plc修改方式有点不同!

网友B(2016-06-21):
在触屏上加一个数字量输入按钮,然后在属性里对应他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C(2018-12-06):
请教:信捷触摸屏怎么修改西门子 S7-1200参数,比如时间,计数器设定值。

还有怎样显示时间值,计数器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