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UP400,连接cp443-1的问题

楼主(2016-02-29):
如图所示,最后一张卡是 CP443-1 通讯模块,插上这个以后,前面的CPU 上面的等就 全部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啊,各位快开帮帮忙啊

楼主:
不会没有高手吧,求帮忙啊

网友:
说的太笼统啊,为啥要插443,新增还是有故障,看CPU诊断信息是什么

网友A:
你组态信息写进主CPU了嘛~~~

网友B:
看看硬件信息是否和组态中的一致,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没有组态443直接插上去了,

网友D:
看看你的硬件组态是不是没编译 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组态,还有是不是你的软件版本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