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最多能控制多少轴电机啊?

楼主(2016-02-29):
三菱FX系列PLC最多能控制多少轴电机啊?  比如FX3U本身不扩展能控制4轴而已;如果加模块最多能控制多少轴啊?

网友A:
要看你控制的要求,正常是3路,加强的话可以控制4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控制的要求,正常是3路,加强的话可以控制4路。

    试过加扩展模块吗?因为我这边最少要控制6轴呢,所以问问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比如其它牌子的PLC 或者  怎么样实现6到10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其它牌子的PLC 或者  怎么样实现6到10轴的

松下FX-XH可以自带6轴,海为的最多可以自带8轴,信捷xcm可以自带10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要看你控制的要求,正常是3路...

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但是如果要控制多轴的话,可以采用总线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其它牌子的PLC 或者 ...

好的。非常感谢,我也是知道信捷的能控制10轴,但是没用过国产的不知总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要看...

就是要加扩展来了。那有没有了解过一个扩展能控制几轴么?比如我用的三菱FX3U  他本体能控制4轴,那要加哪个类型呢,请求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真是受教了。

网友C(2017-07-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要看... 内容的回复!就是要加扩展来了。那有没有了解过一个扩展能控制几轴么?比如我用的三菱FX3U  他本体能控制4轴,那要加哪个类型呢,请求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真是受教了。

可以的,3u 1pG扩展,我做过6轴的

网友D(2018-01-22):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

一个1PG的只能多一个轴的控制吗?FX3U是带三个脉冲输出还是四个的?网上有说三个的,也有说四个的。我现在想通过PLC FX3U控制六轴导轨  是不是要加三个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上的点到PLC上是怎么样的啊 假设PLC的IO总点数是48点,输入输出各一半。加的定位模块上的点。到PLC上。。是不是有Y30可以代表第四个轴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