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FIBU-DP的安川变频器与西门子plc的数据通讯

楼主(2016-02-29):
基于PROFIBU-DP的安川变频器与西门子plc的数据通讯,以亲测百分百能通讯。欢迎各位下帖。

网友A:
看看,谢谢分享了,原来用过收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看,谢谢分享了,原来用过收藏了

 5个积分有点多了

网友B(2016-04-18):
要积分5个,可惜没有。就算了。1、要有该硬件的gsd文件:用于在step7硬件组态中将其组态进profibus网络里。注意地址的编制;2、对变频器或者其他的从站,读写操作是和西门子PLC最基本的操作。所以需要开辟存储区对其进行编程。

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C(2016-06-24):
系诶邪恶,,我得看看 学习

网友D(2016-08-16):
读写操作是和西门子PLC最基本的操作。所以需要开辟存储区对其进行编程。

网友E(2020-09-20):
5分没有

网友F(2023-07-10):
模块功能介绍_含一个Profibus_DP从站通信接口、3光隔RS485接口、一个以太网网口

  模块最多可提供3路光隔RS485,支持F06\F16\F03\F04_Modbus主站功能码,通过Web页面,用户可在模块内对每个串口定义多个Modbus主站命令(累计可定义120个命令),模块会自动将这些命令的AOAI变量排序存放在模块的存储空间内,这些存储空间的数据会与对应的从站自动交换数据,通过模块的Profibus_DP从站通信接口可一次性读出或写入这些变量。

   Profibus_DP从站通信数据限制:AO120WORDAI122WORD

简单讲,用户可通过模块的Profibus_DP从站通信接口就可以和网关下挂的上百个RS485从站设备通信,并可以通过模块的Web页面监视每个命令的通信状态,大大简化用户的编程及调试时间。

   网关模块所有的配置参数都是通过模块的Web页面配置,不需要通过 DP主站来配置网关模块参数,使用简单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