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系统一直重启

楼主(2016-02-29):
我的组态王软件是盗版软件,点击运行系统软件就会关闭电脑重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分析:1.不运行组态王重启不;不重启说明不是系统问题

      2.关闭组态王监控外置设备如PLC,看看重启组态王,看看重启不,不重启说明外置设备         问题不大

      3.监控组态王网络是否正常,是否是由网络引起的硬件不兼容引起的(或者是硬件损           坏引起的)

      4.如果你原来<此处内容被屏蔽>能用,现在不能用说明软件问题不大,主要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B:
我之前试过无法加载,你可以重组态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1.不运行组态王重启不;不重启说明不是系统问题 ...

是的,刚开始一切正常,年后就一直出现点击运行,电脑就开始重启,变频器没开也会出现重启,请问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试过无法加载,你可以重组态王看看

看软件本身还是我编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