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无线plc,您不可错过它!

楼主(2016-02-29):
众所周知,PLC是广泛应用于工业现场的可编程控制器。

超过95%的用户选择进口品牌PLC。在众多PLC的品牌中,西门子、三菱及欧姆龙占据绝对的优势。

S7-200是西门子PLC代表产品,堪称价廉物美,是国内使用最多的PLC。但它也不具备无线的功能。

所谓无线PLC就是给PLC增加无线数据终端使其具有无线通信的功能。

而如果您希望远程操作plc,实现无线通讯plc,我想你不应该错过它!——HiNet智能网关,它不是PLC的替代品,而是实现PLC无线通讯的辅助产品。

如果给PLC增加HiNet智能网关终端,就如同给PLC插上了翅膀,没有了通信线的束缚,PLC的应用空间就会更加广阔,无线PLC就是“飞”起来的PLC,具有无限可能。

无线PLC具体来讲,就是将PLC通过RS485口与无线数据终端以无线方式连接起来,实现PLC与HMI触摸屏之间,PLC与PC组态软件以及PLC与智能仪表设备之间的无线通信和数据交换。

华辰智通HiNet智能网关的优势

“无线PLC”,对我们来说很美妙,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而华辰智通HiNet智能网关所带来的好处是:使用简单、稳定可靠和定制服务。这三个特点也正是HiNet智能网关用户最受欢迎的。

华辰智通HiNet智能网关的特点之一是“使用简单”,导轨安装即可使用,无需额外购买3G、4G等通讯模块。

华辰智通HiNet智能网关为何具备“稳定可靠”的特点?采用VPN over P2P远程安全通讯技术,结全RSA加密算法,更安全,更可靠,并且具有断线重连,异常自恢复自监控等功能。

华辰智通具有PLC无线通讯专家团队,提供完全本地化的技术支持,可以根据用户的特殊需求定制个性化产品与服务。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那一段的无线频带?

网友B:
高大上的赶脚啊,。。。。。。。。。

网友C:
各位朋友 靠下面这个产品今年会降低很大一部分成本,如果你是老板,能省一辆车,如果你是工程师,涨工资就靠他了

说明:本产品需要两组模块一起使用,一个采集端(WLI-2043),一个接收端(WLO-2043)

WLI-2043/WLO-2043是一款高稳定性,低功耗,高性价比的采用GFSK调制方式的无线透明数据收发模块。不改变客户的任何数据和协议,完成无线传输数据功能。模块具有灵敏度高(-144.1dBM),传输距离远《5900米,20dBM最大发射功率

产品优势

不用插卡,无运行费用,不用编写程序,可以直接连接传感器或4~20mA变送器,实现点对点模拟量信号的无线传输;

信号传输距离远,可以穿过障碍,绕过阻挡物,无线信号传输距离达到3~5公里以上;

不用挖沟布线,可以缩短施工时间10倍。5公里的无线通信设备安装调试只需要2个小时搞定,4路4~20mA模拟量信号同时传输;

维护方便,在石油钻井、恒压供水、污水处理厂、变电站及钢铁厂等恶劣现场应用广泛。

客户案例

建邦集团制氧分厂的平面图

蓄水池距离工厂约2公里,现场属于盆地,距离较远,施工难度大,

选用WLI-2403/WLO-2403 模块,采集端直接链接液位计的信号输出,输出端直接连接制氧分厂的DCS系统,安装方便省事,省工省钱。

模块测试

WLI-2403/WLO-2403模块测试报告

不同带宽的距离测试

测试地图显示

WLI-2403/WLO-2403模块产品参数

主要特点

无线通讯最大距离5900米

4路输出全部隔离(不惜成本,保证稳定)

采集4路全部隔离(不惜成本,保证稳定)

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出路数:4路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输入/出类型:4-20mA电流信号   功耗:<2W

ADC分辨率:16位            工作温度:-40℃~80℃

采样精度:0.1%FS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采样速率:16次/秒          外壳材料:铝合金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接线方式

两线制信号源需要从模块上取24V电源接法

注意:因为模块是隔离的需要短接DC24-和MA1-

 隔离两线制信号源接法

三线制信号源接线方法

产品应用

客户需求:透传位于两个位置的4-20MA信号

透传距离:1000米左右

现场问题:障碍物较多

现场采集

 输出模块

输出直接接入PLC,通过PLC接入DCS系统

稳定 可靠 省时 省力

关于应用范围

无线排队设备,酒店电子门锁、生物识别门禁管理系统。
医疗和电子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
智能教学设备、婴儿监护、医病房呼叫系统
家庭电器和灯光智能控制
防盗报警智能卡,铁路机车远程检测
水、电、煤气,暖气自动抄表收费系统或无功补偿及电网监测

LED屏无线传输文字,图片和无线控制,
电子衡器、无线吊秤、车辆监测、老化设备检测,
工业设备数据无线传输以及工业环境监测
视频监控云台控制,门禁考勤读卡器
气象/油井/水利设备信息采集以及自然环境检测
矿井下井人员考勤定位系统;瓦斯检测报警;仪器、货物、医疗设备等重要资产和重要人员的区域

定位;物流的供应链管理。
风力发电路灯无线控制,太阳能光伏逆变器的数据监控

关于模块的其他问题

购买模块如果跟设备通讯不了,是否可以退货?

有些初次用的客户由于对无线通讯的模块了解不足,购买回去跟设备通讯不了怎么办,是否可以退

此店家也承诺,一旦客户购买回去使用不了,在7天内联系店家可退货,来回快递费有用户承担,超过期限的

店家不接受退货(因为模块长期在空气中暴露,外观方面会有变化,天线铜柱头会变色这个都影响二次销售,请各位谅解)

关于<此处内容被屏蔽>

我们是正规生产厂家,可为客户提供17%的增值税<此处内容被屏蔽>

技术热线:0311-68037267

销售热线:17603205003    13313217507

QQ:3179944876

网友D(2017-02-15):
巨控智能网关GRM500作为现场PLC设备的网络通讯入口,现场设备通过有线、WiFi、3G等多种通讯方式,接入互联网及云平台网络。

PLC无线| PLC远程手机监控|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程序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资料 试用   QQ 2829464915

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主要功能和特色

1) 短信功能,短信报警,控制催款,短信查询,而且由于远程可以修改模块工程,所以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2)网页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修改PLC数据。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服务器。

3)组态监控,设备工作流程动画监视、设备集中管理、远程在线控制(可修改PLC数据,查看数据,历史数据报表,趋势图等),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或者WINCC,组态王等,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

4)PLC远程编程,程序上下载,远程调试程序,故障判断

   将 GRM500 和 PLC 通过 485,232 或PLC 以太网接口互联,在远程即可通过 PLC 编程软件监控梯形图,下载程序,通过组态 软件远程监控 PLC。

5)PLC逻辑控制功能,模块本身带的8输入(模拟和数字可选),4输出,内置了基于表达式的逻辑功能,比梯形图更为简单易懂,不用PLC也可以实现传感器数据实时在线采集监控。

6)无需固定IP和域名,无需编程,无需搭建服务器及固定IP

7)手机APP监控,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