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55千瓦上电报A0503

楼主(2016-02-29):
手头上有台西门子MM430变频器,55千瓦的,现在的情况是上电显示A0503,查参数r0026显示为0,参数200与201是一致的,程序芯片换过还是显示A0503,检测芯片A788J周边原件都检查过,A788J也换过几片,上电还是显示A0503,现在就迷茫了,不知道问题出在那块了,不知道这种情况同行有没有遇到过,是否可以指点下小弟。

网友A:
直流电压是多少,建议你查一下直流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对: 子非鱼0228 直流电压是多少,建议你查一下直流电压检测电

直流电我检查过的,都是正常的,主板我也换过,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怀疑还是A788J这边电路有问题,A788J的5脚和8脚有5V的电压,1脚和8脚之间没有电压,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我想知道正常情况下1脚和8脚,3脚和4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B:
测量A788J输出的电压可有2点几伏,有的话可能是程序块问题。另外你最好把驱动板装到整机上去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A788J输出的电压可有2点几伏,有的话可能是程序...

问题找到了,出在驱动这块,查了好久了

网友C(2020-11-06):
你好,具体是驱动哪块,麻烦楼主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