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GA-40MR-CM问题

楼主(2016-02-29):
今天设备改造时由于原三菱PLC FX-3GA-24MR-CM点不足,更换为FX-3GA-40MR-CM后。原有PLC程序的输出线圈可以驱动,但是所有新增加的PLC程序的输出线圈无法驱动。另外强制输出有动作,程序内无双线圈。请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新增的公共端有没有接线?强制输出有动作的话,说明plc内部没问题,建议还是程序内入手吧,或是发程序出来让大家帮你找下是否有误

网友B:
可能被你全部复位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我说的线圈是PLC内部的线圈,不是硬件的。奇怪的是旧程序的输出线圈是没问题,只有新增加的才没有输出。比如我用X0直接驱动Y10和Y11,Y10是旧程序的输出线圈有输出,但是新增加的Y11就没有输出。清空PLC重新下载程序也不行,但是新建工程重新写程序用X0驱动Y11又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