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02-29):
一台00J的三菱PLC有5个模块      QX42   QY42P   Q68DAVN  Q68DAVN   QJ71

想请问一下程序里面的输出点 y40-y4f  y50-y5  y60-y6f  y80-y89 y90-y99 是不是还应该有y70-y7f这16个空余的输出点?还有为什么不是Y0开始的?从Y40开始要如何定义呢?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Q系列输入输出点编号可以在软件中设置,不重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系列输入输出点编号可以在软件中设置,不重复即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