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式编码器信号电压低问题

楼主(2016-03-01):
使用Q173PX连接一个增量式脉冲编码器,输入到增量式脉冲编码器的电压为5V左右,为何测量输出信号高电平只有0.3V,低电平只有0.1V,是干扰问题还是编码器本身有问题?困扰许久

网友A:
感觉编码器的问题大点?至于干扰么,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B:
不應該是干擾 是編碼器壞掉 正常也需>3V 才能正常工作 應該是電源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應該是干擾 是編碼器壞掉 正常也需>3V 才能正常工...

但是还是能正常接收到信号,就是干扰比较大,担心会丢失信号

网友B:
那你的量測有問題

干擾就按干擾抑制方法去解決 網上有很多這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