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x防爆接线箱技术参数及企业规格

楼主(2016-03-01):
BJX系列防爆接线箱-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BJX系列防爆接线箱(以下简称防爆接线箱)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防爆接线箱的设计、制造与检验。

    防爆接线箱主要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中1区或2区危险区域,为ⅡA、ⅡB或ⅡC类T6组的爆炸危险场所,在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380V、额定电流至200A的电路中,作为照明、信号、动力电线电缆连接和分支之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836.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3836.2-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隔爆型“d”

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14048.1-2006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 总则

3  产品分类、型号含义、基本参数

3.1  型号及含义

B JX-□/□T□/□L□/□B□/□R□/□

                                                 进线口数/螺纹

                                                 右方进线

进线口数/螺纹

下方进线

进线口数/螺纹

左方进线

进线口数/螺纹

上方进线

额定电流

端子数

接线箱

隔爆型

3.2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型 号

额定电压(V)

额定电流(A)

防爆标志

进出线口管内径(㎜)

BJX-6

380/220

10~200

ExdⅡBT6

ExdⅡCT6

Ф15~Ф40

BJX-12

BJX-36

3.3  接线箱分类:

                   a钢板接线箱;

                   b铸铝接线箱;

                   C不锈钢板接线箱;

                   d 塑料壳体接线箱。

4  要求

4.1  防爆接线箱应符合本企业标准的要求,并按照规定程序由国家认可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审查合格的图样和企业标准进行制造,并应在取得检验部门发放的“防爆合格证”后方能生产。

4.2  正常工作条件

    符合本企业标准的接线箱应在下列条件下可靠工作:

    a) 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

    b) 周围空气温度为-20℃~+40℃,且24h内的平均温度值不超过+35℃;

c) 安装地点的最高温度为+40℃时,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50%;在较低的温度下允许有较高的相对湿度;

d) 在Ⅱ类含有爆炸性气体环境场所;

    e) 污染等级为3级;

    f) 安装类别为Ⅱ类。

4.3  结构要求

4.3.1  防爆接线箱内部各导电部件的电气间隙不小于6mm,爬电距离不小于10mm。

4.3.2  防爆接线箱所有紧固件应有防自行松脱的措施。

4.3.3  防爆接线箱外壳材质采用含镁量不大于6%(重量比)的铸铝合金制造。

4.3.4  防爆接线箱的黑色金属零部件应具有防腐蚀措施,表面不得有镀层脱落现象。

4.3.5  防爆接线箱外壳应设有内、外接地螺钉,并标注接地符号“〨”,其螺钉直径应符合GB3836.1-2000中15章的规定。

4.3.6  防爆接线箱ⅡB隔爆接合面宽度L≥12.5mm、 l≥8mm,间隙/直径间隙ic≤0.15mm;ⅡC隔爆接合面宽度L≥25mm、 l≥9mm,间隙/直径间隙ic≤0.15mm,接合面表面粗糙度Ra不超过3.2μm。

4.3.7  防爆接线箱外壳明显处设有清晰,永久性凸纹标志“ExdⅡBT6”或“ExdⅡCT6”。

4.3.8  防爆接线箱的隔爆接合面涂204-1置换型防锈油。

4.3.9  防爆接线箱外壳外表面涂银灰色粉末漆。

4.3.10 防爆接线箱铭牌采用不锈钢板制造。

4.4  性能要求

4.4.1  防爆接线箱应承受交流50Hz、电压2500V的工频耐压试验,历时1min无击穿和闪络现象。出厂检验时,试验电压施加持续时间为1S,无击穿及闪络现象。绝缘电阻不小于20MΩ。

4.4.2  防爆接线箱外壳最高表面温度不超过80℃,接线端子温升不超过65K。

4.4.3  防爆接线箱外壳应承受7J冲击能量的冲击试验,不得损坏和发生影响防爆性能的变形。

4.4.4  防爆接线箱的外壳精加工后进行静压试验,试验压力ⅡB类为1Mpa,ⅡC类为1.5 Mpa,历时10+2  0S,以不滴水无结构损坏为合格。

4.4.5  防爆接线箱密封圈采用橡胶制造,应符合GB3836.1-2000附录D中D3.3条规定的老化试验要求。

4.4.6  防爆接线箱电缆引入装置应能夹紧电缆,符合GB3836.1-2000附录D中D2.3的要求。

4.4.7  防爆接线箱电缆引入装置应进行密封试验,符合GB3836.2-2000附录D中 D2.1条要求。

4.4.8  防爆接线箱外壳应承受内部爆炸,符合GB3836.2-2000中15.1.2.2规定的动压试验要求。

4.4.9  防爆接线箱外壳应承受GB3836.2-2000中15.2规定的内部点燃的不传爆试验要求。

4.4.10  防爆接线箱外壳防护能力应不低于IP54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防爆接线箱的工频耐压试验按GB14048.1-2006中8.3.3.4的有关规定进行。绝缘电阻用兆欧表测量。

5.2  防爆接线箱的温升试验按GB14048.1-2006中 8.3.3.3条 ,温度试验按GB3836.1-2000中23.4.6.1有关规定进行。

5.3  防爆接线箱外壳的冲击试验按GB3836.1-2000中23.4.3.1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5.4  防爆接线箱弹性密封圈材料老化试验按GB3836.1-2000附录D中D3.3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5.5  防爆接线箱引入装置的密封圈夹紧试验按GB3836.1-2000附录D 中3.1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5.6  防爆接线箱引入装置的密封试验按GB3836.2-2000附录D中 D2.1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5.7  防爆接线箱外壳静压试验按GB3836.2-2000中15.1.2.1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5.8  防爆接线箱动压试验按GB3836.2-2000中15.1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5.9  防爆接线箱内部点燃的不传爆试验按GB3836.2-2000中15.2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5.10 防爆接线箱外壳防护能力试验按GB4208有关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防爆接线箱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6.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常规检验和出厂抽样检验。

6.2.1 常规检验是在产品出厂前对产品逐台进行检验和试验。

6.2.2 出厂抽样检验是产品出厂前必须进行的抽样检查和试验。抽样方案应按GB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AQL值取1.0。

6.2.3  出厂检验项目:

a) 一般检查(4.3.2,4.3.4,4.3.8);

b) 外观检查(4.3.5,4.3.7,4.3.9,4.3.10);

c)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检查(4.3.1);

d) 隔爆参数检查(4.3.6);

e) 工频耐压试验、绝缘电阻测量(4.4.1);

f) 静压试验(4.4.4)。

6.3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的目的是验证定型的接线箱的设计性能是否符合本企业标准要求。

    型式试验是新产品试制投产必须进行的试验。只有当产品设计、制造工艺、使用原材料或零部件结构有更改,可能影响接线箱防爆性能时,才需要重新进行有关项目的型式试验。正常生产的产品每隔五年进行一次。任一型式试验的试品,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意抽取2台进行试验,2台试品试验都合格,才能认为型式试验合格。否则必须分析原因,采取技术措施甚至改进设计、工艺等再重新进行试验,直到型式试验合格为止。

  型式试验项目:

a) 所有出厂检验项目;

b) 温升试验、温度试验;

c) 外壳冲击试验;

d) 弹性密封圈材料老化试验;

e) 引入装置的夹紧试验;

f) 引入装置的密封试验;

g) 隔爆外壳动压试验;

h) 内部点燃的不传爆试验;

i) 外壳防护能力试验。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每台出厂的接线箱应在显著位置设有包括下列内容的产品铭牌: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型号、名称;

c)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d) 防爆标志;

    e) 防爆合格证号;

    f) 制造日期。

7.2  包装

7.2.1  防爆接线箱的包装应符合GB/T13384的规定。

7.2.2  包装箱内随同产品携带的技术文件有:

    a) 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7.2.3  包装箱外壁应有清晰的文字和标志,内容如下:

    a) 制造厂名称、地址、电话;

    b) 产品型号及名称;

    c) 产品数量;

    d) 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及毛重;

    e) 收货单位全称和地址;

    f) “小心轻放”“怕湿”“向上”等字样或标记。

7.3  运输及贮存

7.3.1  防爆接线箱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雨、雪侵袭的措施。

7.3.2  防爆接线箱应贮存在空气流通、无滴水和液体侵袭,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0%,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25℃的仓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