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有符号数

楼主(2016-03-01):
为什么监控PLC状态表里可以显示有符号的数,但程序里面不可以显示

网友A:
格式不一样吧,R实数 DW常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不一样吧,R实数 DW常整

状态表是可以调整数据的格式,但是程序里不能显示,我想赋值或者通信读取一个寄存器VD的数值时如果是-1,状态表里可以看到负数,但程序只会显示无符号的数,那我的程序就乱了

网友B:
数据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