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在无触摸屏情况下能实现模拟运行吗

楼主(2016-03-01):
各位前辈,没有触摸屏只是安装了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和模拟运行软件能实现模拟运行吗?我刚试了上面的方法,下载了工程,但是模拟运行不行!

网友A:
可以,你点下载的时候,看看选择模拟运行

如图,先选 模拟运行,再点工程下载

如果工程无错误,下面信息窗口就会显示模拟下载进度,最后提示成功。

如果实际链接了触摸屏,就直接选择 连机运行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是这么试的,不知道是不是弄错了,是不是用通用版的简单些啊,请问您有通用版的MCGS软件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