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 PTOHome变量类型未授权

楼主(2016-03-01):
Somachine里面错误提示“PTOHome变量类型的使用未授权。请参见每个PTO变量的AuxInSet参数。”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得先在软件中设置PTO模块使用

楼主:
是这个设置吗? 我已经设置了,而且之前也一直没有提示过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在软件中设置PTO模块使用

网友B:
请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