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rrow组态软件Web发布怎么设置

楼主(2016-03-01):
xArrow组态软件的Web发布是怎么设置的,谁能帮解答下

网友A:
选中本机为网关/WebServer,填写本机的IP地址和要使用的端口号,选择发布页面的首页,
在IE中打开上面设置的IP地址,如上图为http://192.168.1.103:80,按照提示安装控件或叫加载项并启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