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系列plc与步科触摸屏如何通讯

楼主(2016-03-01):
zzz 如题,有没有大神,求解答呀

网友A:
设置好就可以通讯了,看手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就可以通讯了,看手册。。。。。。。。。。

现在步科的触摸屏显示 plc no response ,问客服,说是你用的plc型号比较新,可能屏不支持,但是通讯协议都是fpx,会不会是因为plc内存的问题?

网友B:
这是新款的松下PLC,内存肯定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款的松下PLC,内存肯定是够的

我只想说用的真心蛋疼,,,,

网友C:
新款的松下PLC,内存肯定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