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研华 PCI1710U DO最大输出频率

楼主(2016-03-01):
请问研华 PCI1710U  DO最大脉冲输出频率?谢谢!

网友A:
16.这里有产品的规格表可以查看到

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1-2MLKC9/PCI-1710U/mod_FCE775E0-B5F4-41C4-881B-26DDD3B382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这里有产品的规格表可以查看到http://www...

这里只能看到 1710 有 16 路DO,没有其能输出的最大脉冲频率信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6....

您好,抱歉之前回复不完整。

DO接口用作数字量输出,不建议用作脉冲输出功能。

因为此接口的所谓“脉冲”只能靠软件定时分别发出“1”和“0”电平来控制,

速度慢,精度低。

其最大速度主要受制于软件,理论上几十次/秒吧。

若需脉冲输出功能,建议使用CNT_ou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ad...

感谢您的指导,麻烦请问 CNT_out引脚 最大输出频率时多少呢?谢谢!

网友A:
最大脉冲输出为5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