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补偿柜总是起火

楼主(2016-03-01):
电容补偿柜内的布局是铜排引线至熔断器,熔断器出线到接触器,接触器出线到电抗器,电抗器出线到补偿电容器。发现熔断器座总是烧毁,或接触器一组触点烧毁,两者是ABB的产品,换新后不久又烧毁,真是奇怪。

网友A:
连接点经常烧毁,只能是一个原因——施工质量,如果设计正确的话。

网友B:
可能:1、电压太高造成电容电流大;2、熔断器、接触器额定电流余量太小;3、谐波引起的过电流;4、电容器投切频繁或没等放完电投入;5、柜体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