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应用#+开发一款工业机器人,需要哪些技术支持?

楼主(2016-03-01):
开发一款工业机器人,首先要看机器人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需要不同的技术支持(但不限于):

1,机械本体-----需要机械设计的工程师,还的要能进行运动模型的设计及动力学的分析。

2,控制部分-----需要电气设计的工程师,要懂电气设计、伺服驱动及电机和调节伺服参数,还要懂网络通讯,位置控制(一般都是DSP)模板的实现。

3,嵌入式软件设计------要懂实时操作系统和实时操作系统下的编程解决运动控制,还要有运动规划和工艺软件包的设计。

4,机器人学(软硬结合)-----机器视觉、离线编程,智能传感等

具体步骤:
1.先定好大体的机械结构,并考虑电机或者舵机(也就是执行器)如何安装,才能满足需要的动作。
2.选择合适的开发板(我觉得选个主流的ARM就行了,计算要求高的就用DSP)
3.根据需要的功能,选择传感器模块,如陀螺仪,摄像头等等
4.选合适的接口,把开发板和传感器以及执行器,数据传输器等外设结合起来。
5.选择开发板对应的IDE,编程,软件仿真以及硬件仿真,如果你的机器人运行一次可能会出现大
的损失的话,可以用MATLAB建模 ,不断的改善你的代码,不至于一运
行,机器人就挂了。
6.不断的学习需要的理论,然后转换为程序。如题主所说,程序应该分几个部分:

一、板子基本初 始化部分

二、控制部分,可以采用PID甚至PI就基本满足绝大多数控制需求了。

三、姿态建模, 这里主要是对传感器数据的处理。

四、图像处理部分,应该是程序 最核心的部分了。

网友A:
首先要了解机器人的运动模式,机器人的基本编程,像kuka机器人培训就分为基础,高级编程两种,重点是要先入门

网友B:
1,讨论方案,做好仿真,主要是对于layout,以及cycle time有一个最初的概念和展示
2,机械部分主要负责框架的设计,当然包括gripper,没看到视频,图例上的抓手应还是真空的。以及气路的设计,并根据具体情况选型,联系供应商采购。
同时,电气部分需要负责电路图,主要是与robot,以及周围设备接口的对接,电气柜,安全继电器等的选型,算好端子排,电线以及与现场设备电缆的长度等。进行采购,比较杂。
软件部分其实在仿真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定型,需要等到电气机械部分完成后进行编程和调试,最重要的还是路径的优化,。
编程语言日本的比较基础,欧美的进阶些,优化主要看经验。

网友C:
开发一款工业机器人,首先要看机器人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需要不同的技术支持(但不限于):

1,机械本体-----需要机械设计的工程师,还的要能进行运动模型的设计及动力学的分析。

2,控制部分-----需要电气设计的工程师,要懂电气设计、伺服驱动及电机和调节伺服参数,还要懂网络通讯,位置控制(一般都是DSP)模板的实现。

3,嵌入式软件设计------要懂实时操作系统和实时操作系统下的编程解决运动控制,还要有运动规划和工艺软件包的设计。

4,机器人学(软硬结合)-----机器视觉、离线编程,智能传感等

网友D:
建议先将linux,C++,网络通信学好。
ARM、嵌入式PC、DSP,都有使用。
现在工业机器人也被分割成几大块,伺服、控制系统、减速机和总体几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