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脉冲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01):
这是什么问题的 先触发X0  然后触发X1就报错了 ,

网友A:
dt0 的内容 (控制代码)错误。

网友B:
DT0的数据太大了,换一个小一点的试一下

网友C:
上下是一个程序 必须同时被启动

网友D:
你的PLC型号选对了没

网友E(2016-06-06):
把DT10传个0,让上面的设置参数一直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