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LC与DCS之间的MODBUS 485 通讯?

楼主(2016-03-01):
客户要求"400PLC系统预留与DCS系统通讯接口,具备与DCS系统通讯的能力,通讯冗余,通讯协议MODBUS 485",小白一个,以前只用过200PLC,请问大神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介绍一下相关方面需要的资料呗

网友A:
通讯冗余,通讯协议MODBUS 485,你要做硬件还是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冗余,通讯协议MODBUS 485,你要做硬件还是软件的

要做PLC控制系统,并与对方的DCS通讯,硬件软件都要负责

网友A:
那首先你得PLC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另外接口得对应。再深层处理等楼下大神回答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首先你得PLC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另外接口得对...

客户要求使用S7-400PLC

网友B:
S7-400支持通讯协议MODBUS 485",但是楼主你的S7—400只需要和DCS通讯还是还要和其他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400支持通讯协议MODBUS 485",但是楼主你的S7—400只需要和DCS通讯还是还要和其他的通讯

只是和dcs通讯,但对方要求使用mod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S7-400支持通讯协议MODBUS 485",但是楼主你的S7—400只需要和DCS通讯还是还要和其他的通讯     内容的回复:只是和dcs通讯,但对方要求使用modbus

那你硬件上不用在考虑其他的通讯端口了

网友C(2016-04-21):
cp431模块应该是必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