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怎样实现一台PLC两台触摸屏

楼主(2016-03-01):
请哪位高手指点下,三菱FX3GA40MT的PLC怎样才能实现一台PLC连两台相同的MCGS屏?万分感谢!!!

网友A:
PLC上可以加一个232或485通讯模块,这样一个使用编程口,一个使用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上可以加一个232或485通讯模块,这样一个使用...

这个的确最简单,俺也认为

楼主:
多谢各位,我找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