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RTU通信问题

楼主(2016-03-01):
本人纯小白,我用S7-200和一台RTU通信,PLC的port 1的3和8孔和RTU的485接口A,B分别接通,port 0通过PPI电缆接PC进行上下载程序和监控。RTU的第一个AI口接了个光敏电阻模块,经测试,RTU是有读数的,现在想把这个数读到PLC进行运算和 编程,不知道接法有没有问题,也不知道RTU是不是要先设置从站,另外程序怎么编的,我用modbus ctrl和msg指令试过,好像不行,不知道是设置错误还是什么原因,求指点,最好说明要用什么指令以及怎么设置。附件是RTU的配置信息和我编的程序。

网友A: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建议看看资料

网友B(2016-04-08):
引用 网友A: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建议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