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脉冲输出

楼主(2016-03-01):
台达EH   PLC采用脉冲控制安川G7变频器 ,采用PLSY指令脉冲数为0频率输出为0HZ时Y0    指示灯一直在闪耀输出在10V 到0V摆动。有没有内、能使输出稳定在0.3V左右。

网友A:
你意思是不是使y0端的电压维持在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不是使y0端的电压维持在0.3v?

我的意思是Y0输出(0HZ)时应稳定在0V左右。

网友B:
0Hz,理论上应该是不稳定,不过你这个想法有点奇葩

网友A:
既然使它维持在0v,也就是y0没有输出,那就让这条指令执行的条件不成立,不让y0输出。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意思是不是使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