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软件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3-01):
有熟悉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软件的大师吗?请教一个问题,当软件中,只要一调用MODBUS指令,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MODBUS符号表,无法删除,在编译程序的时候会出错,除非关掉软件。很烦,有时候无意中点到了MODBUS,就得关掉软件重新启动,否则最后程序编译的时候,又出错,程序都无法下载。求教下怎么删除MODBUS自动生成的符号表。

如图所示:

这是我调用的MODBUS指令!!

这时我已经把MODBUS初始化指令删除了,但是下图里面的符号表里,MODBUS的符号还是在的。。。。

编译下程序,右边的输出窗口提示一堆的错误,V寄存器未分配给MODBUS。。。奇怪,这时候我已经删除了MODBUS指令了么?为什么还出现分配寄存器给库的错误???

在指令树这边,程序块,右键,还是删除不了库。怎么说库还在使用中???我这软件里面都没有指令了,为什么还提示库正在使用中???

最后,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版本bug问题导致的。我们这里用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软件试一试!

网友C:
这是因为没有给生成的库分配存储区。

如果你要使用库,可以这样操作:

右键点击程序块中的库——库存储器

为存储器分配地址,可以使用建议地址,即没有在程序中使用的。

如果你不想使用库,可以选删除库符号来解决

网友D:
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俺实在见多了

网友E:
重新下载安装试试!经常出现神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版本bug问题导致的。我们这里用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我试看看,谢谢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软件试一试!

楼主:
先谢谢您,但是,您看到我最后一张上传的图吗??我就是这样尝试删除的,但是系统提示该库仍处于使用中,无法删除库。虽然我已经删除了MODBUS指令,但是就是不能删除库,怪事啊。。。。。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没有给生成的库分配存储区。如果你要使用库,可以...

楼主:
哈哈,是吗??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俺实在见多了

楼主:
嗯,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E:
重新下载安装试试!经常出现神奇问题。

网友F:
这是因为你没有分配库存储区,方法楼上有一位说过了

网友G(2018-06-19):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下载来看看

网友H:
你要先删除程序块-库里面的子程序,就那个POU,只能单个单个删,然后再打开库存储区分配界面,然后删除存储区才可以释放这个存储区。

网友I:
我也下一个学学 哈哈

网友I:
这么好的资料。应该下载。多谢

网友J(2018-07-31):
楼主东西很好,好东西,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