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EPKS emdb备份老是不成功

楼主(2016-03-01):
请教:
EMDB 数据备份老是不成功怎么回事? 一般备份这个数据库需要多长时间;

执行备份操作后,指定存盘路径的窗口一直在,过来2个多小时以后关掉指定存盘的路径的窗口,在事件里就看到取消备份的提示!!

网友A:
什么软件的数据库,不行的话直接把数据文件考下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