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电缆的使用

楼主(2016-03-01):
西门子通讯电缆6ES7 901-3CB30-0XA0能不能用于西门子PG机?用于PG机时该怎样使用?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此电缆是西门子系列一块S7-300早期的电缆,俗称串口电缆。电缆用于连接PG,你要连接的PLC是那一种的,有待落实,问题没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缆是西门子系列一块S7-300早期的电缆,俗称串口电缆。电缆用于连接PG,你要连接的PLC是那一种的,有待落实,问题没讲清楚

我想要连接的是西门子S7一200系列中的226CPU模块。

网友B:
淘宝上买一根就是了,要买有光电隔离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