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开机后自动启动组态王

楼主(2016-03-02):
  1. 在开始----所有程序中找到组态王安装软件的运行系统和启动文件。

2.左键单击运行系统,然后拖到启动文件下松开鼠标,结果如下

OK,重启下计算机试试吧,我的计算机会开机后自动启动组态王和信捷PLC编程软件两个软件,当不需要开机启动时可以拖回原处,删除启动下的文件即可。

网友A:
对于经验分享  对别人有所帮助的  完全可以授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经验分享  对别人有所帮助的  完全可以授精啊

谢谢!

网友B(2016-04-01):
我现在用的315PLC和组态王6.55的以太网通信,启动时按楼主的设置,但是组态王连接不到PLC,必须把PLC监控一下才能连接到PLC。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315PLC和组态王6.55的以太网通信,启...

你的问题是组态王和315通讯的问题,和我说的这个设置没有关系,是不是工控机启动的较快,而PLC系统启动的较慢,这样会导致通讯不上的,另外在PLC启动完成后再启动工控机,是否还有这种现象,我连接的是基恩士PLC,没有出现你说的通讯不上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强大了,谢谢分享,顶顶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现在用的31...

谢谢楼主百忙之中的回复

现在用组态王的延时启动程序,延时后还是不行。还是要先监控,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探索中。。。。。

网友E(2017-05-25):
w10系统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F(2017-12-09):
的确好用!

网友G(2018-04-25):
谢谢分享,我去试试

网友H: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

网友I(2019-05-01):
w10系统这个方法不行w10系统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J(2023-04-08):
顶贴是一种美德,回帖是一种礼貌

网友K(2023-07-12):
对于经验分享  对别人有所帮助的  完全可以授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