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求助一个开关量I0.0采用上升沿下降沿的形式如何控制启停

楼主(2016-03-02):
各位前辈,如图所示我的程序,I0.0作为起停开关,关于上升沿EU与下降沿ED部分,我该如何注释呢?自己也想不明白啦,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EU (Edge UP):上升沿指令,其作用是在上升沿产生脉冲。它是进行上升沿检测的触点指令,仅在指定的位元件上升沿(即OFF到ON变化)时,接通1个扫描周期,无操作目标元件。指令格式为:-|P|-

    ED (Edge Down):下降沿指令,其作用是在下降沿产生脉冲。它是进行下降沿检测的触点指令,仅在指定的位元件下降沿(即ON到OFF变化)时,接通1个扫描周期,无操作目标元件。指令格式为:-|N|-

楼主:
请问老师,对应到我这个程序里面I0.0常开触点为启动,常闭为停止,相应上升沿下降沿应该如何进行描述呢

引用 网友A:
EU (Edge UP):上升沿指令,其作用是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其实是利用的上升沿,去启动一个继电器的。(就比如实现 按钮点动)

网友B:
白话些   上升沿:输入信号接通的瞬间输出信号   下降沿:输入信号断开瞬间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