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02):
40EH002的PLC想读取内部程序,但不确定密码是否正确,提示只能输入一次密码,如果输错了,会影响正常运行吗?各位试过没有?

网友A:
程序不会消失。。。。。。。。。。。。。。

网友B:
这个没试过,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实在不确定就打台达的技术支持电话,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解决。

网友C:
只是不能再上传程序,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