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多谢!

楼主(2016-03-02):
有一台富士的POD,型号是UG430H-SS1D。现在我们询问销售商,说此型号的POD已经停产,提供了升级型号的POD给我们,型号是:V810CN,说加一条电缆即可使用。

现在请教:

  1. 原来的POD程序是否100%兼容V810CN?

  2. 原来有一个通信卡,型号是UG031I-S,此通信卡需要更换吗?还是直接安装?

请指教,多谢!

网友A:
1、程序只需要在软件中更改型号即可使用。

2、早先的通讯模块不适用,你需要重新购买CU-06N(SX总线通讯单元)来替换UG03I-S模块。

3、代理商跟你说只需要加条线就可以使用,是基于使用触摸屏的CN1口的基础上,如果使用通讯模块的话,并不是简单的加条D9-D25的通讯线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1、程序只需要在软件中更改型号即可使用。 是的,富士热线也是这样说的,感谢您!

2、早先的通讯模块不适用,你需要重新购买CU-06N(SX总线通讯单元)来替换UG03I-S模块。是的,富士热线说的一样。万分感谢!

3、代理商跟你说只需要加条线就可以使用,是基于使用触摸屏的CN1口的基础上,如果使用通讯模块的话,并不是简单的加条D9-D25的通讯线就可以使用的。

第三点:请再告知清晰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