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850瓦电加热选择多少安培12v小型继电器

楼主(2016-03-02):
加热设备,特别是频繁开启,断开的设备电流应选择大多少倍?

网友A:
电热负载接通和断开时火花小,没必要加倍选。比额定电流大一级就行。如果选小型继电器5-10A的都行。

网友A:
选10A的SSR多好。

网友B:
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

网友C:
S S R较好,像M丫2N J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