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安卓APP连接

楼主(2016-03-02):
使用xArrow安卓嵌入版组态软件可以与西门S7300、S7200、S7200 Smart、S7400、S71200进行以太网、PPI、MPI连接通讯监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

 www.xarrow.com下载   也可进群323442641

网友B:
手机安装瑞箭xArrow安卓版组态软件可以通过Modbus TCP经过WIFI实时监控plc,也可通过不同厂家的以太网协议对各自厂家的plc进行实时监控

网友C:
非常满意,来试试,希望有用。

网友B:
手机同时实时监控不同品牌PLC的标准平台

目前很多PLC厂家都有手机监控自家PLC的app软件,但很少能支持其他品牌的PLC,因此,西安瑞箭xArrow在2016年推出国内首个安卓嵌入版组态软件,可以解决不同品牌PLC同时进行实时监控的问题,更好的一点是界面和功能也可以自行制作。

PLC和上位监控软件在进行数据通信一般是通过串口或以太网,而手机进行串口通信不方便,一般都是通过以太网(TCP、UDP/IP)与PLC进行通信,PLC一般也具有以太网模块。这样就可以在局域网中实现对PLC的实时监控,如果给PLC增加GPRS模块,这样就可以在广域网中进行实时监控。

我们也有一款手机客户端app,这样PLC不用增加GPRS模块,只需要安装xArrow网络版作为服务器,就可以实现在广域网内远程监控PLC,

在与PLC有串口通信时,最好选用带有串口设备的安卓触摸屏或平板,这样比较方便。

支持的PLC、或型号和通信协议如下:

Modbus:Modbus(RTU、ASCII)、Modbus TCP、Modbus Slave、ModbusTCP Slave

西门子:S7200/S7300/S7400 MPI、PPI、S7200/S7200 SMART/S7300/S7400/S71200以太网

三菱:Fx1N(232、编程口、485)、Fx2N(232、编程口、485)、Fx3U(232、MC以太网)、

        Q系列(MC以太网、MC串口、编程口)

欧姆龙:CS/CJ以太网、FINS串口、HostLink、ToolBus通信协议

AB:SLC500、MicroLogix1400、CompactLogix1769、Controllogix1756的以太网协议、                           DF1通信协议

GE:SNP、SNP-X、以太网(SRTP)通信协议

和利时:串口和以太网通信协议

台达:DVP串口和以太网通信协议

LG:K80S/K120S、K300S、K1000S编程口(Loader)通信协议、MASTER-K CNET协议

光洋:CCM2串口通信协议

松下:MEWTOCOL串口通信协议

永宏:串口通信协议

艾默生:串口通信协议

如果不支持您的PLC,我们可以免费开放支持您PLC的通信协议驱动,满足您的需要。

APP可以在西安瑞箭xArrow官网下载,

安卓嵌入版下载位置:[下载]->[xArrowAndroid]。

安卓客户端下载位置:[下载]->[xArrow]下的xArrow安卓客户端。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加入xArrow 的交流Q群:323442641,进行交流咨询。

网友D(2016-06-06):
貌似很屌的样子,+1

网友E(2017-06-07):
貌似很强大,先看看。

网友F(2018-03-09):
有一定的实用性。

网友G:
这个是非常好的软件呀!

网友H(2018-07-06):
这个是非常好的软件啊

网友I:
这是个非常好用的软件

网友J(2019-04-21):
这个软件在哪里有?

网友K(2019-08-30):
顶一下能下载吗?

网友K:
这种好东东必须的使劲的直接的顶两次才能看到

网友L(2020-04-29):
这种好东东必须的使劲的直接的顶两次才能看到。。

网友M:
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