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电缆这样有没有问题呀

楼主(2016-03-02):
新车间需要放电缆,设计院设计的是3+2的电缆,我们希望用单芯电缆便于敷设,所以每相就是按照设备的电流简单滴乘以1.35来算电缆选多少

前四个是通过地下廊道的桥架敷设到设备,后面的都是架空桥架到设备的,楼主想问多根单芯线放在一个桥架里面会不会发热严重,比如切边机,每相都四根,一个桥架里面都十几根电缆了,是不是应该再选大点?????

楼主:
另外,多根单芯电缆怎么放比较好,是不是应该A1B1C1A2B2C2这样放减少涡流??

网友A:
单根线放线,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回路的线必须置放到一个线槽,这个必须严格遵守;

单根线多根一起放置,需要按照多根导线电流负荷确定;但是绝对比同截面电缆载流要大,因为电缆多了一层绝缘外皮更加影响散热......

网友B:
单芯电缆这样有没有问题呀;要考虑布线,長平行的杂散电容和电感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多根单芯电缆怎么放比较好,是不是应该A1B1C1...

单芯电缆一般是电流较大,电流引起的磁场很强,相间电缆会相互影响,电磁场的互感和自感作用,会使三相阻抗不相等,发展到三相电流不均匀!

品字形摆放的目的是三相电缆相互间距离基本相等,让三根电缆的综合磁场相互抵消,尽量减小对外的干扰,保证三相阻抗平衡。

网友C:
而且从工作考虑,品字形敷设对查找同一回路的各相电缆也应该是比较方便吧。并且,各个回路应该用尼龙扎带绑扎在一起才好。规范要求,桥架内电缆要有回路标识。

网友A:
这个设计院都是傻鸟:大电流为何不选用成品母排而是用散线并联!

多跟散线并联用于大电流只是用于母排无法施工位置,一看这个所谓设计院就是菜鸟

网友A:
基本大于1000A的目前都会选用母桥供电,因为多跟散线并联工作极易导致电流不均衡产生故障

网友D:
楼主想选用单芯线估计是只考虑了成本问题。这样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院都是傻鸟:大电流为何不选用成品母排而是用散线...

请问走地下廊道也可以用成套母线么?可以放在支架上面?廊道里面拐弯和分支实在有点多,至于设计院来头挺大的,机械工业第X设计院,可惜一个项目分成设计厂房、基建、强电、弱点、水道、动力、结构的,各个搞设计的都是注册XX工程师,只不过两个问题很突出1.设计风格偏保守,一些新技术不引入,第二各个领域各做各的,动力就是动力,水道就是水道相互的协调和干涉问题都没有解决,高压电缆管道预埋1.3米,但是至于是不是跟1.5米的排水管有干涉,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选用单芯线估计是只考虑了成本问题。这样也不太好。

主要是考虑到安装方便,因为公司决定让我们自己搞安装,电缆太粗了分支处拐弯都不好弄,还想把YJV的电缆换成软电缆,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E(2016-04-04):
电缆选择没有问题,但布线型式非常重要,三相电缆应该捆扎成一束,即A1B1C1,A2B2C2,等,每三根成三角形捆扎,这样几束捆扎好后放在同一根线槽内,不会由于涡流作用而使得电缆发热。软电缆方便转弯,但直线排布时,多层堆叠的时候容易损伤,各有利弊。需要权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