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式安全阀泄漏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6-03-02):
    安全阀是一种压力释放安全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准确开启、足量排放、及时回座、可靠密封。弹簧式安全阀具有结构紧凑,轻便灵敏,能承受振动等优点,已普遍地应用在各种压力容器上作为安全泄压装置。但在应用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阀门故障,其中阀门泄漏最为常见。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搜集整理,上海五岳专业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提供相关技术交流和分享。
  1、使用方面
  由于蒸汽冲蚀密封面产生划痕,或水垢污渣积存,使密封面的密封性能降低,弹簧松弛,从而向下的压力减弱,引起泄漏。如密封面已损伤,应根据损坏程度采用研磨或车削后在研磨的方法加以修复。
  2、安装不合理
  阀体安装不垂直,导致阀杆重心不正而被卡住;排汽管道载荷不合理地加在阀体上,零件的同心度遭到破坏,阀瓣或阀座的密封面歪斜,关紧力不能均匀作用在密封面上导致漏汽。安全阀的安装应主要注意以下事项:
  (1)各种安全阀都应垂直安装。(2)安全阀出口处应无阻力,避免产生受压现象。(3)安全阀在安装前应专门测试,并检查其密封性。(4)对使用中的安全阀应作定期检查。
  3、安全阀选用不当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是通过改变弹簧预紧压缩量来调节的,每一根弹簧都只能在一定的开启压力范围内工作,并且当工作温度提高时,其最大工作压力即相应下降。所以安全阀的选用一定要准确。
  4、弹簧式安全阀未调整到最佳状态
  弹簧性能不稳定,接触高温高压的介质等因素,使弹簧式安全阀不易调整并保持在最佳工作状态,从而造成阀门泄漏。在安全阀校验过程中,阀门的开启压力不严格地按照规定值调整是普遍现象,对校验后的安全阀漏汽,一般又不会从安全阀的调整方面找原因,而是换掉。结果使一些无制造安装缺陷的安全阀失去了继续使用的机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同时阀门的回座压力过低,即阀瓣要在蒸汽压力降低很多时才能回座,是密封面受到蒸汽冲蚀时间过长,造成泄漏。
  5、阀芯与阀座间存在间隙
  脏物杂质落到密封面上,垫住密封面,造成阀芯与阀座间存在间隙,引起阀门渗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安全阀的研磨时,使用的磨料清除不干净,残留在密封面上,使阀门的密封性能下降造成泄漏。如果是离线调校,这种情况会改善一些;没有办法进行处理的是在线校验,造成阀门的长期泄漏。消除方法只有清除掉落到密封面上的脏物及杂质, 另一种情况是密封面损伤。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密封面材质不良。例如,由于检修多年,安全门阀芯与阀座密封面普遍已经研得很低,密封面的硬度也大大降低了,密封性能下降,消除这种现象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原有密封面车削下去,然后按图纸要求重新堆焊加工,提高密封面的表面硬度。二是检修质量差,阀芯阀座研磨的达不到质量标准要求,消除这种故障的方法是根据损伤程度采用研磨或车削后研磨的方法修复密封面,修复后应保证密封面平整度,其粗糙度值不低于 0.2。
  6、装配不当或有关零件尺寸不合适
  在装配过程中阀芯阀座没有完全对正或结合面有透光现象,或者是阀芯阀座密封面过宽不利于密封。可以检查阀芯周围配合间隙的大小及均匀性,保证阀芯顶尖孔与密封面同正度,检查各部间隙不允许抬起阀芯;根据图纸要求适当减小密封面的宽度实现有效密封。
  7、上下阀体间结合面处的渗漏现象原因分析
  一是结合面的螺栓紧力不够或紧偏,造成结合面密封不好。消除方法是调整螺栓紧力,要按对角把紧的方式紧螺栓,最好是边紧边测量各处间隙,将螺栓紧到紧不动为止,使结合面各处间隙一致。二是阀体结合面的齿形密封垫不符合标准。使用的备件要使用合乎标准的齿形密封垫。三是阀体结合面的平面度太差或被硬的杂质垫住造成密封失效。对由于阀体结合面的平面度太差而引起阀体结合面渗漏的,这时只有将阀门解体重新研磨结合面直至符合质量标准。
  8、安全阀起座后不回座或频跳
  安全阀回座压力过低会推迟阀瓣关闭时间,易破坏密封面,若回座压力不符合JB452-1799的标准要求,可利用阀座上的调节圈来调整,调整后将固定螺栓拧紧,以防止调节圈转动。安全阀机械特性要求安全阀在整动作过程中达到规定的开启高度时,不允许出现卡阻、震颤和频跳现象。频跳现象对安全阀的密封极为不利,极易造成密封面的泄漏。安全阀回座压力较高时,容器内过剩的介质排放量较少,安全阀已经回座了,当运行人员调整不当,容器内压力又会很快升起来,又造成安全阀动作,通过开大节流阀的开度的方法予以消除。
  9、安全阀的颤振
  安全阀颤振现象的发生极易造成金属的疲劳,使安全阀的机械性能下降,造成严重的设备隐患,发生颤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阀门的使用不当,选用阀门的排放能力太大,应选用阀门的额定排量尽可能接近设备的必需排放量。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口管道的口径太小,小于阀门的进口通径,或进口管阻力太大,在阀门安装时,使进口管内径不小于阀门进口通径或者减少进口管道的阻力。可以降低排放管道的阻力加以解决。
  10、部分安全阀存在制造质量差的现象
  目前国家对安全阀已实行了制造许可制度,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安全阀制造质量低下,几何尺寸.加工精度误差较大,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造成安全阀早期泄漏。选购安全阀时,应对生产单位和实物进行认真检查和核实。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搜集整理,上海五岳专业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提供相关技术交流和分享。
  安全阀在操作压力下的任何泄漏都必须尽快处理,否则会导致水垢和尘埃杂质在阀瓣和阀座的密封面上集结。提升阀杆时,若杂质吹不掉,则易被夹在密封面之间,造成密封面磨损,泄漏加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