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信捷PLC,第一感觉很不好

楼主(2016-03-02):
公司一直都是使用三菱PLC,这次项目用到了10台伺服马达,为了解决成本,老板选择了使用信捷的产品,XDM-60-10pls,本体可直接控制10台伺服马达。今天开始尝试编辑程序,发现以下几点问题,很不适应。

1、在编辑区点击鼠标右键没有没有插入一行、一列命令,而是要从编辑菜单下选择或使用快捷键,这点对经常使用三菱的同志来说很不习惯;

2、插入一列时出现的问题,下图为插入前

插入一列之后为

在下一行再插入一列的情况为

多了一横,还要手动删去。

3、程序的复制在下部也多出了横线,要手动删去,看下图红色部分。

不知是不是设置问题,从设置中能否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A:
这个:不同编程软件风格自然有区别,你总不可能指望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同编程软件风格自然有区别,你总不可能指望都一致

不是要求要一致,是感觉不够人性化。

网友B:
习惯就好了。。。。。。。。。

网友C:
没用过信捷的,不过看图就郁闷的很。

网友D:
只能说习惯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信捷的,不过看图就郁闷的很。

网友F:
国产的软件就是这样,适应就行了

网友G:
十轴要是用脉冲 会不会干扰比较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轴要是用脉冲 会不会干扰比较厉害呀?

还不知道哦

网友A:
"十轴要是用脉冲 会不会干扰比较厉害”,这个就是布线问题了!

反正我用过18个伺服驱动器装在一个MCC柜子里,旁边柜子是PLC柜子

楼主:
节点插入前

节点插入后

以后不准备玩信捷了

网友H:
各有千秋,看你怎么定位?

网友I:
我以前也用信捷PLC,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J:
信捷PLC的编程软件是有这毛病,还有就是信捷程序每一行写满了不可以换行,只能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过度下。还有就是信捷用到伺服控制后你会发现,伺服的方向信号用完了要写程序复位,我一般用如M8170的下降沿复位伺服的方向信号。信捷其实最大的优势在与伺服可以控制多达10轴,还有2个通讯口可用。对于设备的制造成本来讲很实用的。当然对于不差钱的行业来讲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J:
当然最不方便的还是不支持在线修改程序,这点是最不方便的了。有时程序量大了,要下载好长时间。不过为了成本,我也只好忍了!呵呵。

网友K(2016-10-17):
引用 网友J:
信捷PLC的编程软件是有这毛病,还有就是信捷程序每一行...

  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写一台程序有12个感应器条件,居然不够写!!!!还不能换行!!!

网友K: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款PLC,也就是10个轴有优势,其它的跟楼主和各位回复的一样,用的很难受!!最难受的是每次PLC断电,我就要拔一次USB线,等PLC上电了再把USB插上连接,要不然就连接不上!

国产的还是有很多要提升的,要知道三菱的软件几百M,这个软件几十M,从占的空间上就知道有少了很多东西!

网友L:
是个麻烦事,正准备学习信捷的路过。。。

网友M:
还没用过信捷的PLC,感觉好不了多少。

网友N(2016-11-17):
习惯就好了,,,有钱钱,,,,

网友O:
请问信捷有类似西门子的子程序功能吗,全部吧程序写到一个页面,很不好查找阅读

网友P:
GROUP、GROUPE和子程序P1\2配合使用,能把对应的子程序最小化,相当便于程序的查找阅读!

引用 网友O:
请问信捷有类似西门子的子程序功能吗,全部吧程序写到一个...

网友Q(2017-01-21):
多多支持国产吧,信捷还在成长中

网友R:
这个工程师可以联系我  电话18833255100微信同号

网友S(2017-06-23):
哈哈,说的太对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T(2017-11-30):
支持国货,有哪位用过信捷运动总线PLC吗?咋样?

网友U:
个人感觉信捷的PLC软件比三菱的GX Works2好用多了,一些功能使用比三菱方便,而且还能用C,能控制10轴,能做插补,价格还很有优势,当然缺点还是有的

网友V:
刚好需要看看

网友W(2018-01-18):
正准备学习信捷

网友X:
慢慢体会,习惯就好了

网友Y:
还是感觉西门子的好用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都不习惯使用 特别是功能指令 还要靠自己记住  唉

网友Z(2018-03-02):
刚好需要学习看看

网友AA(2018-06-07):
谢谢 大家的分享,刚好需要 就看到了,

网友AB:
信捷PLC和触摸屏国内比较早,可惜一直做不大。自身原因

网友AC: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AD(2018-10-20):
就目前我接触的软件来说,基恩士的编程软件使用性最好,最方便,国产的确实用起来很不方便,连个多重复制都没有,写起来好麻烦,尤其是大程序量的时候,三菱主要受限于在线监控,但是sfc很好用,这点不得不提,硬件稳定性也是三菱的好,西门子的硬件调试很麻烦,万不得已不会去用的,各有千秋吧

网友AE:
将就将就嘛

网友AF(2019-01-01):
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AG(2019-03-22):
还有,信捷的在编程时如果某几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后才能触发结果。此时你会发现一行是写不下所有的条件的,并且也不能自动换行,同一行的第十二位只能是输出。所以此时我们要输出一个中继,换一行继续书写

网友AH:
语法检查 自动删除

网友AH:
语法检查 自动删除多余的线

网友AI(2019-05-07):
便宜就这个样子了,没办法的事,顾美的好像就是用GX WORKS2编程的

网友AJ:
每个软件不一样,刚开始用信捷,也很不习惯。

网友AK(2020-04-27):
用了很久信捷,觉得比三菱,西门子,……好用太多。

觉得讲不好用,还是习惯,时间长了,习惯了,就体会这个的好了

网友AL(2020-06-03):
引用 网友U:
个人感觉信捷的PLC软件比三菱的GX Works2好用...

大哥你用他的梯形图编辑器吗?简直就是60年代的老解放!!

网友AL:
我第一次用永宏PLC感觉那个梯形图编辑器就够清奇得了,被你们这一说还想学习信捷,看来还得锻炼锻炼心态!~~~

网友:
从 信捷  入门,开始

网友AM(2020-09-18):
习惯的问题

网友AN:
PLC几大派,以西门子为代表的欧洲派,以AB为代表的美国派,以三菱为代表的三菱派。目前模仿AB的很少,模仿西门子的,三菱的多,你看看软件指令的不是跟西门子差不多,就是跟三菱的差不多(三菱居多,简单)。信捷一看就是模仿三菱的。其实现在三菱的work系列的软件也是模仿西门子的,比如也搞出个FB,FC之类的。

网友AN:
PLC几大派,以西门子为代表的欧洲派,以AB为代表的美国派,以三菱为代表的日系派。目前模仿AB的很少,模仿西门子的,三菱的多,你看看软件指令的不是跟西门子差不多,就是跟三菱的差不多(三菱居多,简单)。信捷一看就是模仿三菱的。其实现在三菱的work系列的软件也是模仿西门子的,比如也搞出个FB,FC之类的。

网友AO:
不能自动换行

网友AP(2021-12-07):
引用 网友AL:
回复内容:对: DrMai  个人感觉信捷的PLC软件比三菱的GX Works2好用... 内容的回复!-------------------------大哥你用他的梯形图编辑器吗?简直就是60年代的...



是这样的。 整个就一页。。。  用gourp之类来分,,要疯。

网友AQ:
习惯就好,什么东西搞多了都能摸出规律来

网友AR(2022-02-12):
请问有遇到plsr的ext转换跳转卡顿现象吗?

网友:
还有好多需要学习啊

网友AS(2022-10-08):
信捷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AT:
为什么信捷的软件,用户有这么差的体验,为何不做修改升级呢?是我们用户不给力,不大力支持国产吗?